小弟求松下内部地址编号

楼主(2011-06-14):
小弟求松下内部地址编号,今天查一松下PLC机器,查到内部点R311无法向上查,无输出过程,在人机里也没有.头大.

网友A:
R311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等同于三菱中的M

网友B:
你至少要把PLC的型号写出来吧!每种PLC地址范围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有输出但找不到他的线圈?
看看是否是其他指令间接控制的,找不到他的线圈一般是某个指令间接控制的不需要写出来。

网友D:
查找WR31,含有这个字的地方有给他传输\东西,也可以使WR31中的R311执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