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可能变化的线速度,怎么计算长度?

楼主(2011-06-14):
现在知道线速度V,但是由于工艺的原因,可能会改变这个速度,如果生产30分钟,我怎么计算这个时间里的长度?如果速度一直恒定不变当然简单。
PLC程序怎么表达?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A:
加一个计长码轮计长不就行啦!这样就不管速度有多快啦!

网友B:
等待解答
hulain

网友C:
加编码器,把编码器的信号传到plc中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D:
最简单直观的就是二楼说的,加一个计长码轮,可直接读出数据,也可与PLC数据交换。

楼主:
就是不想增加成本才想这个办法的,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E:
外加计米信号给plc。

网友F:
不想增加成本就不知你变频器有没有控制信号脉冲输出?用变频器与输出频率得应关系用PLC计数,在用PLC内部运算出实时累计长度,当然不可能很精确。
爱拼才会赢

网友G:
不知道,挺难的等待高人
爱拼才会赢 .

楼主:
用脉冲的话,就要使用高速计数模块,又增加成本了

网友F:
难道你PLC本身没有高速计数接口?三菱X0-X2-6是可以做高速计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