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1-06-15):
这个除了TIM没有接线,其他的都接了,有朋友知道我用PLC控制要怎么接线吗。望知道的指点一下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东方步进也出来了啊,牛.......

楼主:
我都有好多套啊。就是不知道接线的意思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有好多套啊。就是不知道接线的意思
出售不?多少钱一个?

网友B:
PLC需要晶体管输出型,与CW组、CCW组连接,分别为逆时针和顺时针方向,输出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CW和CCW+并联 CW- 和CCW-接脉冲输出控制正反

网友E:
还得接个电源哦

网友F:
CW是正向脉冲(正转脉冲)CCW是反向脉冲(反转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真反转实际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CW+CCW模式(正向脉冲和反向脉冲)另一种是PLS+SIGN模式(脉冲加方向)接线是把正极共起来接控制电源 HOFF应该是步进电机释放我也不太确定 TIM OH应该是报警输出 BLUE RED WHITE BROWN BLACK 分别接步进电机的 蓝色 红色 白色 棕色 黑色 AC100V我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G:
8楼说的我认为是对的
秦汉

网友H:
这我们这也用这个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I:
到网上搜它的使用说明书看看

网友J:
谁有这个驱动器手册上传过来,多谢

网友K:
2楼和8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