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动画

楼主(2011-06-15):
在三菱gt970触摸屏上做动画时,发现图片会重叠,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位大师可以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错位喽。重新校正一下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吧 问题是从上一张图片变化到下一张图片的时候老是会出现重叠的画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这个是叫拖尾现象,跟屏的硬件、还有PLC通讯的波特率有关。
可以先调高波特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