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1-06-15):
大家好:哪位同仁用过步进电机控制器,我这边出现上电电机锁紧力矩不足。换一个控制器一切正常,该控制器铭牌已经抹掉。有用过不错的控制器请推荐一下电流5A两相步进电机。

网友A:
这个需要你把步进电机的型号报上来才好帮你选。

网友B:
一楼说到的对把步进电机的型号报上来才好帮你选。

网友C:
国产进口的都差不多,因为蕊片都是一样的进口片,所以,大牌点的也就是做工好,稳定性,使用寿命平均无故障时间等会好一些,国产的好多都还是不错的,特广东,江苏等工产品都不错,但个觉得深圳的还是牛很多

网友D:
江苏四海,深圳白山多是不错的选择!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深圳研控YKA2811MA,电流在0.5-8A

网友F:
深圳众为星

楼主(2011-07-18):
谢谢!85系列的步进电机。

网友G:
用过,都是日本,Sanko的

网友H:
香港东方 顶移个

网友I:
全流半流设置:全流。这样自锁力矩会大。但是,电机发热量大。

网友J:
东方的不错,三洋也可以,不过我支持你买国产货。效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