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触摸屏有一側亮度变暗

楼主(2011-06-15):
V6触摸屏右手邊1/3的屏幕變暗,看不清楚
有人碰过同样的状况吗?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A:
其实触摸屏亮度就是里面的电子日光灯发挥的作用,时间久了或者质量存在问题是很自然的

楼主:
后来发现灯管没问题,是里面的液晶屏坏掉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B:
呵呵,这是V6的一种通病,至今已发现好几台这样的故障了!
硬件问题,没法搞,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