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step7 v5.4或v5.5安装所需电脑硬件最低配置要求是什么

网友A:
安装要求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MS Windows Vista 32商业版和旗舰版。

基本硬件:
包含下列各项的编程设备或PC:

奔腾处理器(600 MHz)

至少512MB RAM。

彩色监视器、键盘和鼠标,Microsoft Windows支持所有这些组件

编程设备(PG)是具有特殊紧凑型设计、用于工业用途的PC。它配备齐全,可用来对SIMATIC PLC进行编程。

硬盘空间:
请参见自述文件,获取所需硬盘空间的信息。

MPI接口(可选):
只有在STEP 7下通过MPI与PLC通讯时才要求使用MPI接口来互连PG/PC和PLC。

此时需要:

一个与设备通讯端口连接的PC USB适配器,或者

在设备中安装MPI模块(例如,CP5611)。

PG装配有MPI接口。

外部存储器(可选)
只有在通过PC编程EPROM时,才要求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B:
step7 v5.5支持win7建议内存2G  建议4G
每天进步一点点,超越!
一件事情坚持的够久,就会成为习惯!

网友C:
喔 配置越来越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喔 配置越来越高了

呵呵,你试试Step7 V11,这个东西酷睿2双核的机器运行起来都吃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