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6-15):
中文名: (SIEMENS)西门子 S7-300/400 PLC编程软件英文名: STEP 7 V5.4+SP3.1 Chinese资源格式: 压缩包发行时间: 2007年地区: 德国语言: 简体中文,英文简介:

软件类型:S7-300/400 编程软件
软件性质:破解版软件
应用平台:Windows XP/MS Windows Vista 32 Business和Ultimate
版权声明:软件版权归原作者及原软件公司所有,如果你喜欢,请购买正版软件,所提供之软件只供学习用,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问题和经济损失盖不负责。
共享条件:网通ADSL 2M
共享时间:全天不定时间做种
[通过安全测试]
杀毒软件:卡巴斯基全功能安全软件 2010
版本:9.0.0.463
病毒库:2010-2-16 7:39:00
共享服务器:一般在DonkeyServer No1-2
[通过检测系统]Windows XP SP3

安装方法:安装路径全英文。双击文件夹\STEP 7 V5.4 中文版 SP3\CD_1中的Setup.exe,开始安装STEP 7。
STEP 7 基本版是 SIMATIC S7, SIMATIC C7 and SIMATIC WinAC 自动化系统的标准组态和编程工具。标准软件在自动化任务创建过程的所有阶段都将给予支持,如:
1、创建和管理项目
2、为硬件和通讯组态并分配参数
3、管理符号
4、创建程序,例如,用于S7可编程控制器
5、将程序下载到可编程控制器
6、测试自动化系统
7、诊断设备故障
STEP 7标准软件包中包含有一系列应用程序(工具):

SIMATIC管理器
•    有两种用于显示日期和时间的格式。可选择以STEP 7国家语言或ISO 8601标准格式进行显示。为进行该设置,转到SIMATIC管理器,打开”自定义”对话框,然后选择”日期和时间”标签。
•    可使用编程设备(PG)/PC的本地时间来显示模块时间。为进行该设置,转到SIMATIC管理器,打开”自定义”对话框,然后选择”日期和时间”标签。
•     通过给它们分配一个口令,可以选择限制访问项目和库。为此,必须在MS Windows Vista中安装SIMATIC Logon V1.3  SP1和SIMATIC Logon V1.4 SP1 (以下称为SIMATIC Logon) (请参见访问保护须知)。
•     给项目和库设置了访问保护后,可以选择保留修改日志,该日志记录在线动作,例如”下载”、”工作模式改变”和”复位”。为此,必须在MS Windows  Vista中安装SIMATIC Logon V1.3 SP1和SIMATIC Logon V1.4 SP1 (以下称为SIMATIC  Logon) (请参见访问保护须知)。
组态和诊断硬件
•    支持”信息和维护”过程,以从模块读取标识数据或将标识数据写入模块中。SIMATIC管理器中也有该功能(参见标识与维护(I&M))。
•    在冗余模式期间,还可将标识数据写入PROFIBUS DP接口模块(通过”可访问节点”)。接口模块必须支持该功能。
•    从V5.4 SP1起,还可以通过PROFINET IO来下载标识数据(参见在HW Config中输入或修改M数据)。
•    可以导入或导出CAx数据。通过该方式,可以在STEP 7和CAD系统或CAE工程系统之间交换数据(参见导出和导入CAx数据)
•    还可以在冗余模式期间更新PROFIBUS DP接口模块的固件,只要该模块支持该过程即可。每个冗余使用的接口模块现在可以通过处于活动状态的背板总线将已更新的固件发送到其他冗余接口模块。
•    “软件冗余”功能现在允许复制并冗余插入PA链路及其从属PA从站(参见组态软件冗余)
•    现在可通过编辑 > 打开对象菜单命令来启动用于在HW Config中编辑对象的应用程序(参见在HW Config中打开对象)。
•    可以为PROFINET IO设备配置一个看门狗时间(参见配置看门狗时间)
•    可使用编程设备(PG)/PC的本地时间来显示模块时间。
•    从V5.4 SP1起,可以将与语言相关的信息下载至CPU,以允许用所要求的语言通过Web浏览器在线读取信息(参见组态用于Web访问的CPU)。
•    从V5.4 SP2起,可以从HW Config中调用STEP 7外部的工具来组态分布式设备(参见集成用于组态分布式设备的工具(TCI;工具调用接口))。
•    从V5.4 SP2起,在STEP 7中包括PROFINET拓扑编辑器。该编辑器包含一个图形和表格视图以及含诊断信息的在线视图。
•    从V5.4 SP2起,可以通过IRT组态附加的PROFINET IO设备(S7-CPU、ET200、ScalanceX)。
•    从V5.4 SP3开始,您可以为资产管理框架中的模块分配资产ID。然后可在TIA维护站使用这些资产ID (参见分配资产ID)。
SIMOTION/Scout提供附加的PROFINET IO功能
•    从V5.4 SP2起,可以对作为低级别I从站的特殊SIMOTION CPU / D4x5控制器的F模块(集成了SINMICS)组态”直接数据访问”(参见对低级别I从站中的模块执行直接数据访问)。这只能在SIMOTION/Scout环境中才能完成!
•    从V5.4 SP2起,可以在IRT模式中组态智能IO设备(参见组态智能IO设备须知)。这只能在SIMOTION/Scout环境中才能完成!
•    从V5.4 SP2起,可以在IRT模式中设置PROFINET IO设备的更新时间,方法如同设置RT等级的PROFINET IO设备的更新时间一样(参见周期性数据交换的更新时间)。这只能在SIMOTION/Scout环境中才能完成!
•    从V5.4 SP2起,可以对设备处于IRT模式的PROFINET IO组态组态冗余同步主站(参见组态冗余同步主站)。这只能在SIMOTION/Scout环境中才能完成!
组态网络和连接
•    支持带IRT通讯的PROFINET IO (同步实时)。这表示也可以为PROFINET IO组态短和同等长度的总线周期(参见引言:同步实时以太网)。
•    当将已复制的IO设备插入另一个站时,改善处理。如果IP地址已分配,则可以指定在插入时要采取的动作(保持地址或分配新地址)。
•    现在可使用与PROFIBUS DP从站相似的方式设置PROFINET IO设备的看门狗时间:作为”IO周期”标签中IO设备的对象属性。
•    当使用PROFIBUS DP的光学部件时:当组态了光纤环路时,可指定要使用的光纤模块(OLM)。这使得总线参数计算更为精确。此外,它表示在使用较高性能的部件时,可以缩短总线周期。
标准库
•    使用块FB 67和FB 68扩展了标准库”通讯块”,以用于开放式TCP/IP通讯。
•    使用块FB20、FB21、FB22和FB23扩展了标准库”通讯块”,用于根据德国PROFIBUS用户组织[PROFIBUS Nutzerorganisation e.V. (PNO)]来周期性地访问用户数据。
•     除已存在的冗余库”冗余IO (V1)”外,还有新的块库”冗余IO CGP”  (基于通道区组的外围设备)。它支持单模块通道的冗余性。可以在上下文相关的块帮助或STEP  7自述文件中找到更多信息。在常见问题解答下给出了所支持模块的当前列表: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 /。
•    从V5.4 SP2起,对用于SFC 109 “PROTECT”的系统功能进行了扩展,可激活写保护。
报告系统错误
•    从STEP 7 V5.4版本起,支持PROFIBUS的数据块(DB 125)。该数据块可用于输出HMI设备上的诊断事件。
•    从V5.4 SP1起,可以在消息生成后导出消息和错误文本。
•    从V5.4 SP1起,可以在在”消息”标签中组态的消息信息中使用S7项目的站的唯一名称。
•    从V5.4 SP2起,可以为任意类型的报表组件指定值,这些数值可在生成消息时使用。
•    从V5.4 SP2起,扩展了对AS I链路的支持功能。
诊断
•    从STEP 7 V5.4 SP1起,显示某些PROFINET IO组件的维护信息(参见硬件诊断和故障诊断)。
•    从STEP 7 V5.4 SP1起,用于PROFINET IO接口及其在CPU (带集成以太网接口)上的端口的模块信息功能通过”通讯诊断”标签进行了扩展(参见模块信息功能),前提是模块支持该功能。
•    从V5.4 SP2起,用于诊断中继器的模块信息功能通过”DP周期”标签进行了扩展。
•    从V5.4 SP2起,用于PROFINET IO设备的模块信息功能通过”标识”标签进行了扩展。
•    从V5.4 SP2起,模块信息中还显示了针对PROFINET IO端口的”网络连接”标签。
•    从V5.4 SP2起,模块信息的”统计”标签中包含两个视图。
•    从V5.4 SP2起,对”模块信息”对话框进行了扩展,使其包含了CPU的当前保护级别。
转换S5文件
从V5.4 SP2起,可以使用选项 > 自定义给要从STEP 5块转换的STEP 7块分配用户自定义的块编号,从而保持较早的STEP 5功能块的块编号。
操作/监视变量
从V5.4 SP 2起,可以使用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替换轻松地替换变量表中的地址。
使用故障安全模块
•    从V5.4 SP 2起,可以使用选项 > 自定义 > 视图为使用编程语言F-LAD或F-FBD创建的F块中的非故障安全地址显示设置自定义的背景色。要求:安装了S7 Distributed Safety V5.2或以上版本。
•    从V5.4 SP 2起,还可以将使用编程语言F-LAD或F-FBD创建的F块保存为只读格式。要求:安装了S7 Distributed Safety V5.2或以上版本。
•    从V5.4 SP 2起,还可以重新连接使用编程语言F-LAD或F-FBD创建的F块。要求:安装了S7 Distributed Safety V5.4 SP2和F #Configuration Pack V5.5 SP1。
•     从V5.4 SP  2起,可以使用列表中的特定用户块过滤器来隐藏使用编程语言F-LAD或F-FBD创建的F块。如果激活了”也显示F块”复选框,显示选定的对象类型时将 连同F块一起显示。如果未激活”也显示F块”复选框,显示选定的对象类型时不显示F块。要求:安装了S7 Distributed Safety  V5.2或以上版本。
V5.4 SP3.1中有哪些新增内容?
•    SIMATIC管理器
-     对于操作系统MS Windows 2000、MS Windows XP和MS Windows 2003 Server,作为STEP 7 V5.4  SP3组成部分提供的归档程序PKZip V8.6 CLI将由STEP 7 V5.4 SP2中的PKZip V4.0代替。PKZip V8.6  CLI将用于MS Windows Vista。注意STEP 7自述文件中的使用说明。
-    如果您已经拥有带有命令行选项的归档程序WinZip V11.1 Pro,则可以将产品集成到所有支持的操作系统中。如果想使用WinZip实现归档目的,建议使用WinZip V11.1 Pro及ZIP文件格式。
•    组态和诊断硬件
-    HW配置输出的布局已经完成。
-    F-CPU的FW更新被延期,等待对附加提示的确认。
•    LAD/STL/FBD
-    仅有一个输入的NAND块支持已被更新。
•    TCI
-    已改进TCI连接操作。
•    NCM
-    已改进CP 1616的IRT组态。
•    PG/PC接口
-    在Windows 2000、Windows XP和Windows 2003 Server中,PG/PC接口组态可由”用户”权限设定。而对于Windows Vista,根据操作系统策略,在这一步需要”管理员”权限。
•    S7-PDIAG
-    PDIAG监视显示已经放大。
.STYLE1 { color: rgb(255, 0, 0); font-weight: bold; }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淘金哇-淘精华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taojinwa.com/blog/?p=1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