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教圆弧插补怎么计算问题!

楼主(2011-06-15):
只是经常听说用到PLC的圆弧插补功能,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计算。求教计算方法或者公式也行。

楼主:
看样子,这个问题比较难。还真是不好回答,好像这种在变压器,电感这样的设备中用的比较多。
还是要在这样厂里的工程师比较熟悉呀!
jxh668

网友A:
PLC的圆弧插补功能,是经过封装了的,按要求放入数据就可
问圆弧插补怎么计算是单片机的问题,而并不是PLC的问题

楼主:
就是说有圆弧插补的模块?

网友B:
我在数控技术里面曾经接触过圆弧\直线插补,但忘记了.

网友C:
PLC的圆弧插补功能有圆弧插补的模块也有PLC自带圆弧插补功能,像台达EH系列,只要输入参数就可以了,PLC会转化成命令,我正在使用,等待电工接好线来调试验证。
下载积分:+1(yuliang928) 支持原创
不断向前

网友D:
我是新手 用 SIN COS 利用圆的参数方程 用PLSV 发2轴不同速率的脉冲 不知道 可不可行 大家讨论下
莫烦恼,蓦直前进!

网友E:
永宏PLC带圆弧插补
凡事先不要断定结果,只要有心尝试,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所愿,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网友F:
QD75P4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