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Fx1n-24MT的ERROR灯一直闪,诊断代码为6401,但清除内存后仍出现此现象,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程式或程式错误,随便写个壹两句程式重灌一下试试,注意要备份原程式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或者电池没有接。。。

网友C:
清除内存了,那就是没程序引起的,把程序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D:
电源故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將程序及參數傳入,再重啟

网友F:
1N的应该不用电池的吧,可能存储器坏了吧!

网友G:
程序检查和出错
秦汉

网友H:
错误代号(D8064)    6401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程序和不一致。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网友I:
1N的是电容保持。程序错误

网友J:
程序错误,在编程软件里  创建工程里有更改PLC,你试试吧

网友K:
是不是用2N编的程序写入到1N里了

网友L:
是PLC坏了!

网友M:
程序错误?

网友N: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