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温控表通迅的问题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侠,最的我有个工程要求温控表和触摸屏通迅,可以在触摸屏上设定和显示温度,拜托各位高手指点下如何做,触摸屏上需要编程吗?如果有实例的话发出来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A:
估计需要PLC

网友B:
现在的触摸屏大多直接与温控器通讯了,例如PROFACE,功能强捍呀,不需要编程,只要选择所连的温控器就搞定啦,很简单的

网友C:
利用触摸屏的通讯端口,执行温控器支持的通讯协议,一般能够实现通讯功能。

网友D:
我做过较多:用的天任触摸屏仪表用宇电,岛电和国龙485通讯,显示,设定和温度记录造价不算高其他品牌仪表也可以做协议

网友E:
现在的触摸屏大部分都可以直接用RS485与温控仪、变频器等直接通讯,并可以进行数据设置、读取等。
MUDBUS

网友F:
温控表带有485通讯功能的才可以

网友G:
买个温控仪表,支持MOdBUS的,现在主流触摸屏都支持标准modbus

网友H:
支持就不用编程了吗?那怎么选择读取那个参数呢,是循环读取?还得需要设置的吧,用个PLC485在加屏。

网友I:
可以选带485通讯协议的温控表可直接与触摸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