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线圈错误可以忽略吗

楼主(2011-06-1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忽略但是有可能造成程序逻辑错误啊~~
最好是能避免该现象。

网友B:
要是能保证双线圈部分不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就没有问题!要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程序会以最后扫描到的状态为准!

楼主:
可以就好,我能肯定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谢谢LS两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就好,我能肯定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谢谢LS两位
但是你要明白2楼师傅说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其实可以用内部继电器并联的方法避免双重线圈输出问题

网友D:
尽量不要二重线圈,如果需要最好用上跳转指令或不仅指令

网友E:
尽量避免使用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F:
SET
RST指令,会出现双线圈错误,但是不影响plc运行

网友G: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