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somachine的几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1-06-15):
我最近刚学施耐德的somachine编程软件,里面的%mw,%mx,%ib之类的是什么意思啊
请高手说明下里面的 输入输出端口 字 位 时间继电器 计数器 在编程软件里都是如何表示的

网友A:
%MW是字,%MX是中间软元件,%IB是输入的字节
QQ32135553

网友A:
例:输入是%I0.0 输出是%Q0.0 字是:%MW 位是%M0 还有一种位抽取是:%MW0:X0 计数器是%C0,定时器是:%T0
一句话就是所有地址和元件要加上"%"这个东西
QQ32135553

网友B:
PLC输入是%IX0.0,输出是%QX0.0,中间变量是%MX0.0--%MX0.7,寄存器%MW0,双字%MD0,

网友C:
时间继电器TON 计数器 CTU 等,名字自己随便定义,全局或者局部就看自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