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我今天要做的一个项目是用一个CPU 224 CNDC/DC/DC做从站(货号是6ES7 214-2AD23-0XB8)。因为有触摸屏,所以挂了一个EM277的模块,主站是300的315-2DP的CPU,今天弄了半天也没连上,可能是我太笨了吧,我用的方法是先建立一个315的主站,然后安装了GSD文件选择了EM277做从站,315的地址是1,EM277的地址是3,地址分配的是0.0-0.7,之后我点开PROFIBUS-DP这个选项里选择显示网络拓扑后提示  无拓扑数据可用,因为在PROFIBUS-DP上未发现诊断中断器。这是什么意思啊?求给力的论坛高手们给解答解答吧!老郁闷了!我太笨了。
努力不一定成功

楼主:
没人告诉我啊,等啊等,等明白了在回家吃饭?版主呢?告诉告诉我吧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A:
参考此文档:
or 抓图上来!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感谢版主,也感谢楼主,我也正需要它,

楼主:
    多谢斑竹和楼上的兄弟支持,问题已解决,今天用300做主站和用200做主站均通讯成功,今天成功的原因是我把PROFIBUS的站号没写1,写1之后还是不好用,难道不能写1吗?奇怪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C: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斑竹和楼上的兄弟支持,问题已解决,今天用300做主站和用200做主站均通讯成功,今天成功的原因是我把PROFIBUS的站号没写1,写1之后还是不好用,难道不能写1吗?奇怪

    一般情况下面板的默认地址是1,所以会与之冲突导致通讯异常。

楼主:
    感谢版主,受教了!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D:
    在使用EM277模块时,必须进行地址设置。拨盘开关(*1;*10)上也必须设置好地址。
    如题:将*1开关拨致3;*10开关拨致0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