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楼主(2011-06-15):
PLC或模块直接带伺服电机可以组成半闭环系统;但是想请教下如何在此系统之上再添加编码器,通过PLC的高速计数功能,组成一个全闭环。
这个系统大致如何设计?如何编程?
还有就是有的伺服放大器直接带有编码器或直线传感器的接口,和直接在PLC中处理有何不同之处?
谢谢。

网友A:
伺服控制器本身不就是闭环吗?你信号给定多少如果伺服电机输出达不到给定值控制器不就报警了?

网友B:
外加编码器接到运动控制块这才是全闭环,西门子有欧姆龙也有,三菱其他新版本好像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