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文本显示器和触摸屏编程的区别

楼主(2011-06-15):
问个幼稚的问题,我是个PLC新手,假如用触摸屏编的程,可以用文本显示器连接显示吗?

网友A:
那是肯定不行
QQ32135553

网友A:
而且同品牌型号不相同的程序都不能通用,更不要说那差得太远的东西了!
QQ32135553

网友B:
不知楼主想问什么问题,楼主的意思是PLC原来和触摸屏通信,现在改用文本显示器替代触摸屏吗?要是这样而且画面比较简单的话没有任何问题!画面较复杂,而且变量较多时文本显示器不一定能胜任!

楼主:
假如以前是触摸屏,现在换个文本显示器就直接连上去,不加于改动,可以直接连接吗?

网友C:
我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告诉你,绝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

网友D:
没有明白楼主要问什么,具体一点!!

楼主:
就是文本文本显示器和触摸屏可以通用吗?触摸屏坏了。直接用文本显示器。

网友E:
肯定不行~~
就算是新的屏到手,也要先把程序传进去才能使用。

网友F:
PLC与触摸屏通讯,不同的触摸屏、甚至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触摸屏,通讯的方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不要说用文本屏来换触摸屏了,
当然有可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