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一样文本显示器能代换吗

楼主(2011-06-16):
请问有两台文本显示器型号不一样,一台是控制步进电驱动器文本显示器,另外是一台文本显示器是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现在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文本显示器坏,想用伺服电机上的文本显示器来代换,请教这样行不,都是用在平板切纸机上的,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硬件是可以替换的,但里面的内容不一样要更新!

网友B:
文本显示器只是一个物体,而真正起到控制作用的是内部的软件程序部分。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C:
不可以 型号不一样硬件不能换 程序不一样也不能换

网友D: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不管屏的内容来自于PLC还是来自屏的本身,型号不同替换的可能性就基本没有
QQ32135553

网友E:
如果有文本程序,照样改一遍就行了

网友F:
重新编写程序就能代换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文本的程序,如果有的话可以下载到文本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