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怎么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1-06-16):
我想学PLC编程,但是从来没弄过
现在手上有一个台湾丰炜PLC
怎样将PLC和电脑连接起来,进行编程学习?
要不要 24V电源?

楼主:
是不是买根MWPC-200把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做广告吗

网友B:
你买根那个线也可以,那个线可以自己做的,丰炜的说明书上有接线图。
PLC和三菱类似,只是特殊继电器和特殊寄存器的地址不一样。电源有交流电压类型的也有直流电压类型的,如果你的PLC是交流电压类型当然就不需要24V电源了。

楼主:
我这个PLC 上写着
8DI DC24V/6DO NPN TRS

楼主:
这么说 需要 24V 电源了?

网友C:
说明书上写的输入 电源是多少就是多少,还有PLC的通信电缆连上电脑后,有的情况你还要用编程软件设置下参数才可以通信
QQ32135553

网友D:
烽炜啊 不知质量如何啊???????????

网友E:
是啊,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
秦汉

楼主:
谢谢, 大家 !
这个PLC 不是我买的,是从旧的机器上拆下来的,所以没什么说明书
应该是24V了

网友F:
丰炜的跟三菱的区别不大,要学的话建议还是先学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