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OMRON的变址寄存器怎么用?

楼主(2011-06-16):
最近做的一个东西,用到变址寄存器,没用过OMRON 的变址寄存器,请教高手,如把D500变址为D514

网友A:
你的条件不足只能用传送指令。

楼主:
谢谢版主,具体是这样的,按键A上升沿把伺服走过的脉冲数MOV到D500中,按键A下降沿把D500中的值存到D514中,D500再准备存新值,类推,这样把手动走过的值都记录下来,运行后走D500,D514,D528。。。机械手就可以走一段连续的路径

楼主:
就是每次,按键A上升沿把一定的值MOV到D500中,按键A下降沿把D500的地址加14

网友A: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感谢版主,又学了一招。

网友C:
这样能满足楼主需要吗?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优秀文章

楼主:
6楼的大哥程序能实现,我是手动走一步,记录当前脉冲存如D300,记录一次,再走,再记录,记录的值就在D300.D314.D328等等的表格中,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法,一次次调用表格中的脉冲,实现机器人的连续动作?就是走完了D300,再走D314,再走D328等等

网友C:
我的程序是将脉冲记录在D500里面,再走在记录就是在D514,D528......
至于调用,机器人动作的连续性是要靠程序控制的,走完一个位置把下个位置传进去哇。

楼主:
还要实验下

网友D(2011-07-23):
不是不用单轴的运动控制器干嘛啊?想不明白,,你做的的东西我3年前就做过我都是4轴的开始PLC加定位模块,后来效果不好久改用运动控制器了,。。。。。。。。。。定位会不准确的,,如果要求不高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