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我的Q系列cpu12更换电池以后出现ERR报警,输入输出正常,设备暂时没用,不知道运行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哪位大师能回答一下?

网友A:
有可能你换电池时时间过长,导致里面的数据丢失。
建议RST PLC试试;不行就重新灌下PLC
应该就OK了!

网友B:
报警号码是多少?

网友C:
使用编程软件的诊断功能试试。
有两种可能
1,新换上的电池电压不足
2,换电池时间过长,导致有些参数丢失,重新写入参数和程序。

网友D(2012-06-03):
上电偶尔会出现输入输出模块及模拟量输出模块err报警,从新上电后或是cpu复位后err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