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西门子s7-200下载时本地连接是灰色改动不了

楼主(2011-06-16):
西门子s7-200下载时本地连接是灰色改动不了,里面显示usb我要改成com1怎么改

网友A:
设置PG/PC

网友B: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COM1,没有的话无法改动

网友C:
PG/PC接口中电缆选择为PCadapter(PPI)的话默认为USB接口并无法修改,选择为PC/PPI cable时才可以设置串口端口号。

楼主:
非常感谢,3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