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前两天遇到三菱 FX1N-64MR的PLC,是货梯上用的,程序里面有几个点没工作,拆下来自己编了个测试程序检测,所有输入和输出点都是好的,只要下载客户程序就不工作。从另外一台一样的PLC把主板拆过来换上就可以工作;从这台好的PLC里读出程序下载到那台PLC里,就不工作。然后又把内存清除了一遍,下载程序试运行,连轿厢开门指示灯也不亮了,没清内存前,指示灯是亮着的,因此感到非常郁闷,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读程序和下载时所有选项都勾选了。

前两天买了块好的主板,下载好的PLC程序,还是一样的故障
苦于原厂家没有提供给客户外部接线图,很难查问题啊
附件是程序,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X027是一楼开门按钮,按下去后门开不了, 驱动M133后面就没有了
附件: 电梯.rar (29 K) 下载次数:30

网友A:
没有参数,也即一些停电保持的寄存器里的数据没有。

网友B:
应该是FX2N-64MR 或者 FX1N-60MR
如果确认PLC是好的 但是不输出,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楼说的有一些掉电保持的东西没有输入进去,这部分是不是包含在程序里的。
所以读取和写入的时候,最好把参数和软元件内存都打上勾。
但偶尔怎么勾也不起作用,最好找一台能正常运行的,这时最好监控一下程序,看一看满足什么条件下才输出。

楼主:
读程序时所有参数+软元件+内存都勾选了
另外我在程序里检查,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C:
读取和写入的时候,最好把参数和软元件内存都打上勾。
秦汉

网友D:
   跟着师傅们说的,都打上勾吧1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没有高手?

网友E:
我遇到过类似的,检测下来是通讯部分的故障,重新换通讯接口后解决
不肯定和你完全一样,供参考

网友F:
掉电保存处理好

楼主:
谢谢8楼的,跟通讯不搭嘎的

网友G:
输出指示灯一直ON吗?程序里面有没有复位这几个点的命令?

网友H: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期待解决的方法

网友I:
学习 等待高手正解

网友J:
读取程序的时候也要都打上勾。确保程序完整。

网友J:
你的X27就驱动了M133的99步,怎么可能有输出呀?

楼主:
正因为是15楼说的这样,M133后面就没有了

网友K:
X27接通M133动作之后没有驱动输出点当然没有动作这个程序不完整

楼主:
在线对比了好的PLC程序,一样的X27接通M133后面没有驱动输出点。

网友L:
程式是間接輸出的,繞了彎子。。。。
請將 開門的Y點,最好是IO傳上來,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网友M:
做程序的人不想让人看明白,呵呵

网友N:
楼主多多解读程序吧,看看这两段也许能找到眉目

网友N:
M133和M233应该有对应关系,不动那么可能套用程序是开门输出点不对,程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看看M233对应的Y23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