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GX-WORKS2打开失败

楼主(2011-06-16):
我安装完GX-WORKS2以后,打开失败,没有故障提示,就是忽闪一下就关闭了,从三菱电机官网上下的软件,序列号是570986818410,请教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软件最好安装在WIN7上,我上次装在XP上,现在把电脑搞得什么三菱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