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请各位高手看一下这二个程序步,M202,M203是怎么回事?为什么m203控制特殊时间继电器呢?M200是怎么回事呢?请帮忙详细说下,怎么都看不懂呢

网友A:
     好多天未能登录成功,今试回一帖。

    查了一下FX2N的编程手册,STMR是特殊定时器指令,按楼主的梯形图:
    T10的设定值为1s,M200随执行条件的接通而接通,执行条件断开后、M200延时1s断开;
    M201随执行条件的由通到断而接通,延时1s断开;M202随执行条件的接通而接通,若执行条件接通时间大于1s,则1s后断开;M203随M202的断开而接通,随M200的断开而断开。

    那么,执行条件中串入M203的常开接点后,由于执行条件不能接通(若他处也无指令使M203接通),则STMR指令不执行,M202、M203均不接通;
    若改为串M203的常闭接点,则在X25一直接通时,M202断续接通,通断时间各1s。
  • 下载积分:+5(hjd105) 说得很好很详细。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楼主:
    我觉得那个M203应当是常闭才对呢

网友B:
    还真没见过
    秦汉

网友C:
    又增加了知识

网友D:
    M203也有可能是人机界面里一个控件的写入地址值,用于手动控制

网友E:
    编程手册上有该指令的应用实例。
    M203确实应该常闭。
    从时序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F:
    以前从视频上见到过,今天看到实际的了。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