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32位运算问题,

楼主(2011-06-16):
现在这个DINC的指令是不是存储在高位D427地位D426?然后DDIV指令D426除以K60存储在D431 430里面?下面的比较是不是D431D430和D421D420比较?

网友A:
这个比较是D430和D410比较是16位的,上面那个除法运算是32位的,上面那个递增指令是做32位运算的

网友B:
1、DINC的指令是存储在高位D427低位D426
2、DDIV指令D426除以K60,商存储在D431 430里面,余数存储在D433 D432里面。
3、D430和D420比较、D430与D410比较

楼主:
感谢各位,感谢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