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与PROFACE的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16):
设备上面有一套三菱的A系列PLC,模块分别是:电源(A1S61PN),CPU(A2USHCPU-S1),A1SJ71UC24-R2(通讯模块),A1SX42*4,A1SY42*3,通讯模块连接PROFACE的触摸屏,现在CPU和通讯模块都做了一个备品。但(CPU和通讯模块)两个模块更换上去后出现一个问题,触摸屏无显示,但设备动作都正常。把原CPU模块装上去后触摸屏又能显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11-10-17):
新换的CPU和通讯的模块的参数设定是不是有问题呀,要是换了新CPU把原来的程序重新传一下,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