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PROFACE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设备上面有一套三菱的A系列PLC,模块分别是:A1S61PN,A2USHCPU-S1,A1SJ71UC24-R2,A1SX42*4,A1SY42*3,通讯模块连接PROFACE的触摸屏,现在CPU和通讯模块都做了一个备品。但(CPU和通讯模块)两个模块更换上去后出现一个问题,触摸屏无显示,但设备动作都正常。把原CPU模块装上去后触摸屏又能显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模块的原因吧

楼主:
现在关键是动作都正常的啊.想不通啊.

网友B:
动作正常就说明PLC没有问题,检查一下PLC与触摸屏的通信接口是不是损坏,通讯模块设置是否与之前一样

网友C:
考虑是PLC参数设置丢失,重新设置参数I/O。特别是原来日文系统制作的

楼主:
好的.多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D:
那个模块是要设定参数的,你看一下跟原来那个模块是不是一样的,C24那个通信啊!如果是模块上有开关设定的话就要设一样,如果没有的话要在CPU的参数里设定。

楼主:
通讯模块A1SJ71UC24-R2上面是有设定开关的.我都确认好了.一样的.现在问题还是没找到急啊.

网友D:
你说你把原来那个CPU模块换上去就可以了,说明还是参数的问题(不过那个C24坏也有可能),就是你把CPU程序写进CPU模块时没有把CPU参数也写进去。我之前试过有一个跟你一样的触模屏坏了,换了一个上去也是通信不了,后来发现通信参数是没问题,只是通信参数的寄存器地址忘设定了。你现在换的是CPU跟C24,旧CPU可以也只能怀疑CPU程序写进去的时候你选的勾勾没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