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用一台三菱PLC的235高速记数器记编码器的脉冲输入个数。以下是实测数据:PLC联上电脑编码器转一圈为8100个左右数,但是断开与电脑连接一圈只有2000个左右。插上与拔掉编程线就是两种结果。。头都大了!盼大哥们指点。

网友A:
这个真的是复杂

网友B:
断开PLC与电脑的连线后你在哪里看到的脉冲个数?是触摸屏吗?要是触摸屏的话看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转换系数
没用触摸屏,我是连上电脑监控他一圈的个数,然后拔掉转一圈后再插上电脑监控数据发现的。

楼主:
这个是我用来控制电机走长度的,在调试时还没拔掉编程线能走8厘米属正常,以为搞定了,谁知拔掉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后只能走2厘米左右了。后来反复测试发现是高速记数器出了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C:
以前我们公司用高速计数器计编码器脉冲数也不准后来在输入
信号端并上一个电容就 好了
不是准不准的问题,而是相差太远,而且是很规律的。

网友D:
这个还真不好解释
秦汉

网友E:
奇怪了,我用高速计数器没有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F:
1,连接电脑与否,有可能会影响扫描时间,但应该不会影响高速输入口的精度。
2,不排除PLC是假货的可能,现在高仿货太多。
3,实验现场应该没干扰吧,难道你电脑就是干扰源?接地接屏蔽试试看。
应该不会是干扰问题,干扰应该是记数不准或是没有规律的偏差,但是这个两种方式下记数都很准,多次试验没有明显偏差。就是奇怪为什么会有两种记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