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想买一台二手三菱FX系列的PLC

楼主(2011-06-16):
我们单位有数台设备上装有FX2N-36MR,或FX2N-64MR的三菱PLC
小弟想学习,可买一台二手的FX2N的PLC价格都较高。
在网上看到二手FX0N-40MR,和FX1S-40MR价在350元人民币左右。
本人请教各位学哥学姐,FX0N-40MR, FX1S-40MR与FX2N-36MR
有何不同,前两者能替代FX2N系列学习吗?
谢谢您的赐教!!!
或那位学哥学姐有能替代FX2N系列学习的三菱PLC优惠转让,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不要买FX0N的,这个早停产了,而且功能不好
你买二手的可以看一下这里: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12-type-2.html#c
交易的时候最好是有支付宝的那种好些
FX1N FX2N的好些。

网友B:
功能指令有差别,还有FX2N支持浮点运算,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都差不多
秦汉

网友C:
绝对要用1n 或者2n的

网友D:
我这有1N 40点的工程余货,你可以用 便宜处理给你。可以淘宝交易
需要请加QQ:404153596

网友E:
FX2N的好,功能多,最好是3U的,还有模拟量模块、定位模块等。点数不要太多,因为plc的价钱是由点数的多少来定的。一般有24个点就行了。
愿你早日成功。

网友E:
版主最好把变频器和触摸屏一起学,因为这几样会同时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学哥学姐的指导!!!

网友F:
我有一台FX2N-32MR的,以前在台湾公司维修设备拆下来的,绝对MADE IN JAPAN

楼主:
我有一台FX2N-32MR的,以前在台湾公司维修设备拆下来的,绝对MADE IN JAPAN
看了高人的指点,我还是想直接买FX2N的。
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法吗?,我联系您。

网友F:
我的QQ:47563162

网友G:
学习嘛,就用最普遍的。

网友H:
你是严雷吗》

网友I:
1N的支持定位,2N的支持浮点运算,建议先学学1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