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计算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6-16):
小弟本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最近单位的设备有点问题,想自己研究一下,打开设备电气箱,奶奶的,傻眼了。什么玩意儿?什么都看不懂。
请问PLC怎么和PC连接啊?是笔记本连接,最好有图片解释的,谁能指导一下,小弟现在真的在学习摸索中了。。0基础是什么概念,这个就是0基础,连最基本的连接都不懂,哈哈哈!!我会虚心学习的!

网友A:
PLC与电脑连接,都是用 专用的通讯电缆,电脑上要安装专用的软件。
具体要看PLC是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

网友B:
我也是刚刚学PLC的爱好者

网友B:
PLC怎么和PC连接???

网友C:
本站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可以查看学习。。。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要是真想学习的话,可以先百度去研究下,再来问。
家园里有很多高手的。

网友E:
学什么品牌的PLC就找对应学书来看吧,没有什么学不会的,只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F:
最好是先看资料,要不你都不知道从哪问起。

网友G:
问题有点太笼统,说明plc型号等!

网友H:
得知道是什么PLC,要详细型号。
还有你PC里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编程软件。
可是从你目前的情况来说,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去动它,免得出更大的问题。因为你现在对这方面还是一无所知!

网友I:


网友J:
买一些相关的书,先弄明白plc的工作原理和功能、作用。学会编程,下一步再开始电脑和plc的连接,各个厂家的连接器电缆是不一样的。好好学,祝你成功!

网友K:
你先看看相关书籍吧,连接到是容易,不同的PLC有不同的软件和不同的连接线。

网友L:
根据具体的PLC,设置你的通讯端口等参数
皖虎

网友M:
先看书,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