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ROM K0 K5 D190 K1

楼主(2011-06-16):
FROM K0 K5 D190 K1
FROM K0 K6 D192 K1
FROM K0 K7 D194 K1
FROM K0 K8 D196 K1
请高手指点这四条指令是什么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A:
读取第一个扩展模块的BFM5数据到D190中
FROM K0 K6 D192 K1
读取第一个扩展模块的BFM6数据到D192中
FROM K0 K7 D194 K1
读取第一个扩展模块的BFM7数据到D194中
FROM K0 K8 D196 K1
读取第一个扩展模块的BFM8数据到D196中

楼主:
非常感激好心人的指点。
FROM K0 K5 D90 K4是不是跟上面的指令相似,请提宝贵意见谢谢谢谢!!

网友B:
FROM K0 K5 D90 K4
读取第一个扩展模块的BFM5、BFM6、BFM7、BFM8数据到D90、D91、D92、D93中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是个特殊模块的缓存寄存器的数据传输指令吧。相当于把模块数据写入PLC。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1楼正解,不过说的好像是针对F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