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漏电开关做车间的总开关合理吗

楼主(2011-06-16):
车间里有设备,设备上有变频器,发热片,有直接启动的小功率马达,如果用漏电开关做为总开关合理吗

网友A:
肯定不合理了

网友B:
设备的总开关用空开比较合理。

网友C:
這是嚴重的不合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这样不合理的,时间长了容易跳闸.

网友E:
那漏电开关会想跳楼主吧,它会不想混了

网友F:
可以的,只是保护功能更强啊,但也有麻烦,稍有漏电就跳
秦汉

网友G:
工业电气环境中很少使用漏电保护开关,工业电气环境中,动力回路多为三相交流电,且多是三相三线制,也就是说大多数没有中性线,接地方式也不同,另外动力电源一般要提供的较大的功率,回路电流也较高,一般的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相对较小,多用在照明等小电流回路中,一般接地、短路等故障较多发生,且故障时的电流值相对于大型设备来说还是较小的,为确保用电安全,减少人员触电情况的发生,常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控制回路的通断,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但作为动力电源则回路中相对用电功率就要大,也就是电流会较大,如果有短路等故障发生时,其短路电流会非常大,而一般的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则无法承受,所以要选择额定电流相对要大一个等级的空气开关,同时由于空气开关可以起到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等功能,对一般设备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下载积分:+2(bodau)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H:
公司总电源开关选用漏电开关的话那你天天就有事干了,保你不得轻闲.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I:
绝对不合理
你想稍微有漏电就跳闸
整个车间都没有电了
你检查都费事
严重影响生产

网友J:
普通漏电开关下面接变频器容易跳闸的

网友K:
有想法,你若在车间进线柜上安装了漏电开关,经常跳闸,老板首先考虑的是要先漏掉你了。即使从安全考虑也只能装在单一设备的进线上。

网友L:
我也认为不适宜。

网友M:
有利有弊,可以选用漏电电流大的空气保护开关,车间如果是经常接触潮湿,油污比较严重,线缆陈旧,非标设备多,电机无保护等,导电系数高的环境,不要怕经常跳闸,这是电工的义务所在。在选用漏电开关时建议在总开关下分设漏电等级较低的保护开关,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整个线路。如总开关可泄露500MA,分开关可选用250MA以下的开关。在设备和布线不规范的车间,总开关比较远,还是建议总开关选用普通的空气断路器,而在分线路设若干漏电保护器,这样可以及时的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方便维修很快判断故障原因,避免设备带病工作。只要保养好设备和线路,一般经常跳闸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经常跳闸,而又找不出原因,那就是电工的技术水平了。还有一点接漏电保护开关,可以更多的了解接地和接零的不同点,避免零地不分而造成重大事故。

网友N:
不合理。可以多看看实际开关柜和图纸,很少用的

网友O:
不合理,空开要好一些 分闸可以考虑一下用漏保!

网友P:
电工常识,所谓常识,就是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东东,但不一定就是唯一的标准,只能代表大多数人的习惯罢了。
个人的电工,要某些方面有些自己的创新,我们应该还是值得去讨论讨论的。

皖虎

网友Q:
不能啊,伙计

网友R:
还是建议总开关选用普通的空气断路器,而在分线路设若干漏电保护器,这样可以及时的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方便维修很快判断故障原因,避免设备带病工作。只要保养好设备和线路,一般经常跳闸的可能性很小。
这我有发言权,因为我试验过。
前两年,单位抓安全抓的紧。在总开关后装了600A,在各主分路上装了400A或250A的的漏电保护器。
装的是德力西DZ20L系列的,结果不到3个月,600A漏电试验就不跳闸。400A的两个,6个月后分别失灵。
后在各分支安装250A。100A。63A。40A.用了两年,效果较好。确实能起作用。

网友S:
德力西的质量,哎……收购一批山寨厂而成的集团。不排除其中某一两个分厂出点质量过关的东西。
有心就用好一点的,ABB、施耐德、金钟穆勒等的。

网友T:
不合理,总电源开关要动、照分开,如果夜班动力出问题,照明依然工作,总闸装漏电保护器容易频繁的跳,对其它的设备影响及大。

网友U:
总开关选 空气开关,分开关才装漏电开关,这样才合理

网友V:
作为工厂用电最好别装漏电开关,因为设备线路复杂难免有漏电之处,影响生产老板会炒你鱿鱼的,根据用电设备情况做好接地或接零保护即可.

网友W:
不合理
7 8台机器都不知道哪台跳的,要一台一台关才知道,麻烦死了,
后来好了都关了,还跳。
我忍无可忍,把脱扣线掐了。
万事大吉 下班收工。
(后来 天热了,吊扇不转了,检修电扇,发现电扇漏电。)

楼主:
有时是到一些小工厂搞维修,他们租的房子大多是比较小的厂房,有的是民房,人家装的总开关是漏电开关,去处理跳闸这些事有时真的头大啊,

网友X:
漏电开关做车间总开关,这种做法会招致极大的灾难。车间环境一般都比较恶劣,地势地而且潮气大。尤其是,赶上梅雨潮湿季节。任何来自照明和动力系统的漏电,都会造成漏电器频繁跳开。就像21、24楼说的那样,在那样的情况下处理问题。一个字,惨。
漏电开关只适用于,局部设备或局部环境的电力系统控制。

网友Y:
不能加漏电保护器,不适用于工业电器,在建筑电器使用较多

网友Z:
绝对不合理

网友AA:
不合理。漏电开关,一般都用在高危险场所

网友AB:
工厂总开关还没见过用漏电保护开关的。

网友AC:
不合理,如果装了的话,你的老板可能会把你漏掉!总开关还是用空开好!!

网友AD:
我们厂现在用的是漏电开关做的总闸,,但不是直接驱动的,,是带传感器的那种,控制大电流的接触器来进行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