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K0 K5 D90 K4请高手指点这条指令意思?谢谢。

楼主(2011-06-16):
[ post][/post]

网友A:
读与PLC相连的第一个模块的缓冲寄存器的第6位,第7位,第8位,第9位,数据分别写到PL
C的D90,D91,D92,D93上去。
秦汉

网友B:
读出0号模块的5#,6#,7#,8#缓冲寄存器的数据存到PLC的数据寄存器D90,D91,D92,D93里面去。

网友C:
以上说的都没错,去看三菱特殊模块编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以上说的都没错

网友E:
把第一个模块中的BFM#5(5#缓冲存储器)中的数据写到D90~D93中去

网友F:
估计是在读4AD的4路模拟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