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T0 K0 K0 H0 K1 这条指令中H0是什么意思?谢谢指点

楼主(2011-06-16):
T0 K0 K0 H0 K1 这条指令中H0是什么意思?谢谢指点。

网友A:
十六进制数0
下载积分:+1(liuhanqi) 热心助人
秦汉

网友B:
to 寫入
k0 第1個模組
k0 暫存器位置
h0 數值 0
k1 連續位置數
下载积分:+1(洪波hongbo)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griefstar)

网友C:
2楼有理。顶一下。

网友D:
(H0) BFM #17 ,选择输入通道.

网友E:
2楼回答的好,真是高手。加分!

网友F:
同意思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