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数据转指令I_DI、DI_I

楼主(2011-06-16):
这个转换指令怎么这样子就不行了呢?其他双字都可以,MD12可以,MD10也可以,大于MD12就不行了!!!
第二个就是输入端大于MD12就不行了!输出端大于MD12也不行了!!!这是为什么!!!
MD14不是等于MW14、MW16么!这样也没有冲突啊!MW14=MB14、MB15么!!!
我想不通啊!请大神指点迷津啊!!!!
PS:s7 200系列CPU

楼主:
描述:图片在这里
图片在这里,163不让我链接

网友A:
没道理……上传整个程序看看?

网友B: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MD14不是等于MW14、MW16么!】怎么理解?

楼主:
我选CPU 222也是不行啊~~~DI_I指令没有红XX也不行啊~~~~~
MD14不是双字么?双字不是等于二个字么?这2个字就是MW14和MW16啊,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有本书上也有类似的
说法

网友D:
是地址超过范围了才会有出现红色的(你的数据类型除外了)

网友B:
那你就不能选CPU226试试?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谢谢楼主,我理解MD14=MW14、MW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