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调试时有一输出模块全工作

楼主(2011-06-17):
西门子300调试时有一输出模块全工作,但是监控没有工作。而且输出其中一点,它会亮其他的点。

网友A:
你看看总线连接器是否连接可靠,就是模块后面得“U”型连接器,模块与总线连接器连接后需要固定模块(拧紧模块与导轨的螺丝)

网友B:
换个模块看看,如果还不行,看一下你的组态有没问题

网友C: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
组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