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M384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1-06-17):
今天想调试程序居然出现一个问题
程序如图
不知道为什么模拟运行时Y1,Y2都是接通的,把程序写入PLC后 Y1不通Y2通 (确定PLC是好的)
如果把M384去掉Y1就能工作,或者把M384换成M386,Y1也能工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各位也试看下
真是郁闷!!!

网友A:
你清除PLC内存再重新下载试试
下载积分:+5(wangsai0501) 热心助人

网友B:
难道不知道把M384换成其它的试试?
一试不就知道里面的猫腻了呀。

网友B:
如果换成别的可以的话,那就是M384已被置1了。

楼主:
非常感谢1喽的指点!
这个PLC是新买的只是想写写程序玩的没想到就出现上面的情况,刚才试了些M384以下好几个辅助继电器也有那情况,而M0,1,2,3就没有这么些情况,具体的不是每个继电器都试的,是为什么呢?按一楼的方法问题解决了,新买的东西就有这问题,要这样的话是不是买次买的PLC都要清除下内存呢?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也有问题呢,真是麻烦

网友C:
卖家用过的也是有可能的。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