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求助

楼主(2011-06-17):
最近我们公司来了一批机器,用的是三菱PLC,在触摸屏(Navigator+TM)上设了一个温度,在该界面温度可以运行正常,但切换到下一个界面不起作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否是触摸屏程序的问题,还是别的??????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说的不够清晰
不懂

网友B:
应该是屏幕的程序有问题,仔细检查下变量!
QQ32135553

楼主:
已解决,多谢了,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没什么问题,我想该界面是运行和监视画面,正常工作时不让你进入其他界面,这样可以防止乱设置和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