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大哥给个三菱plc的外部电源接线图

楼主(2011-06-17):
我就是想知道plc外部电源接线是怎么接的 是不是L接220伏电压 n接零线 这样plc就通电能运行了????? 那24+是输出电压 还是进口就接24伏的电压??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PLC 有小区别的 、、
24V是PLC自己输出地直流24V

网友B:
可以百度查找

网友C:
常规的三菱小PLC,-001的这种是交流供电的
L N 接交流220V
24+ COM正常情况下是对外供24V电的
这是常规情况,你刚入门,特殊情况就不说了,免得出意外。

网友D:
我给你一个

网友E(2011-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