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三菱触摸屏里面能显示主轴的圈数,这要怎么弄啊

网友A:
在主轴上装一个金属片,安装一个接近开关,转一圈产生一次接通信号,信号送入PLC,触摸屏读取PLC的数据。
还可以用编码器来计数。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版主的方法不错,昨天还做了一个呢,全自动钢筋调直机的,就是在主轴上加了铁片,旁边安了一个接近开关,一圈一个信号,送到PLC里,触摸屏直接读取完事。这样节省不少成本呢。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那请问版主和楼上的大哥普通的接近开关响应速度没这么快吧,你们一般用什么型号的,最高转速多少可以计数?方便透露否?

网友D:
    他们说的用接近开关来计数的方法应用的场合是误差要求不严的场合,误差肯定有的,他们也就是简简单单的说说。问深了他们也办不了。呵呵。。。

网友E:
    在主轴上装一个纺织机上用的码表就可以了,还带一个表头.不用PLC就可以显示而且还可以设定尺寸到达设定值后还有输出信号

网友F:
    用一楼的办法简单省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们说的用接近开关来计数的方法应用的场合是误差要求不严的场合,误差肯定有的,他们也就是简简单单的说说。问深了他们也办不了。呵呵。。。

    速度可以到60转/分钟,至于精度,半圈都不差。误差取决于编程和机械。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那响应速度有 ..

网友C:
    我认为用光电开关的话响应速度会快些。

网友G:
    哼哼,老大都出山了,还敢说问深了他们办不了??自大的家伙

    霍尔开关的响应速度快点。

网友H:
    这方法及简单有好用。值得顶一下!

网友I:
    1楼的性价比很高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