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plsh命令的控制字问题

楼主(2011-06-17):
见图
最后2位数字
这个增数减数是什么意思
方向OFF ON 又是什么意思?
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装?
我手上的程序 控制字 一个H1112 一个H1113
从图上看 一个方向OFF 一个方向ON 这就能实现 控制么?

楼主:
这个是程序

网友A:
这是FP0的程式,如果要用就用他的功能模块,增计数,表示在相应的输出脉冲经过值是\正的计数,如果选的是减计数,就是说这个计数器是负的计数
H1112和H1113中的最后一位2和3分别表示正反方向,前面的H111也包含了上述计数方法信息,他表示控制方案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