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怎么查找未使用的区

楼主(2011-06-17):
请问如何在我们已经编好的程序里面查找程序未使用的区,或者字

网友A:
啥牌子的PLC?
三菱的在查找/替换菜单下的软元件使用列表

网友B:
如果你有良好编程习惯,每每使用地址均注释的话,一点击符号栏,就可以看到哪些地址已使用,哪些还没用,一目了然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