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FX2N没有定位指令怎么写程序 必须要加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1-06-17):
请问各位 FX2N没有定位指令怎么写程序 必须要加定位模块吗

网友A:
看你精度喽,也可以用PLSY来写啊
只是自己学习一下 编着玩 老大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加1PG 模块
不加模块可以吗 请指点

网友C:
我发个程序你看下 马达加减速 回原点程序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的PLC必须是晶体管的 (MT)
谢谢 研究一下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要到哪里可以搞分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