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请教各位,首先多谢大家。
我的问题是:总功率Pe=三相+单相吗,如这样Pe=17.2KW,按COS%=0.8,kx=1,则计算电流Ijs=33A,(17.2/1.732x0.38x0.8),可选50A总开
问题出现了:L3相8KW/加热,其计算电流:Ijs=45A,(8/0.22x0.8).上面所选的总开就没法用;
因此,准确的负荷是不是取8KW*3+1.6KW*3+2.2*2=33.2(Pe),其计算电流:Ijs=63A,(33.2/1.732x0.38x0.8).可选80A总开

楼主:
单相三相负荷计算真把我难倒了,小弟刚入这行,请大侠们帮下我闯过这关

网友A:
根据你的电气图,准确的负荷是8KW+1.6KW*3+2.2KW*2=17.2KW,因为这是三相不平衡负荷,计算每相总电流比较复杂,但是要考虑最大负荷时的最大单相电流L3,总开关的电流满足了L3,线路才能正常工作,I1(L3上加热器)=8000/220=36.36A   I2(L3上单相水泵)=1600/220*0.8=9.09A   I 3(三相水泵)=2200/1.732*380*0.8*2台=8.36A、总单相电流为I1+I2+I3=53.81A,总开关选DZ47-60-D60-3P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选用最大\额定电流的1.7倍吧,特别是这种泵类要保特强大的瞬间过载

网友C:
2楼分析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论坛就喜欢这样热心的人

网友D:
负载是纯电阻性负载可以这要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