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毁YZ180L电机原因

楼主(2011-06-17):
有一台上海峥力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YZ180L-6 15KW S3 40%的电机,在频繁正反空载试车时,电机突然啪的一声响冒了一股蓝烟就烧了。(电机进线采用BVR-10平方、接触器用CJX5011电源线用YJV-70)在试验第二台时和第一台情况相同。找不到具体原因特请教大家,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频繁的频率高吗。有没有加制动。加了制动应该没事的呀

楼主:
没有制动啊

楼主:
频率不是很高 电机铭牌是这样的

网友A:
加制动了吗

网友B:
应该是过电压击穿了.电机可以看作是电感,当接触器断开后,就会产生过电压,当电机某点绝缘不好时,就炸开一个口子,烧掉.
QQ106748835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C:
10KW以上的电机没有限流装置还能频繁正反转?

网友D:
15KW电机频繁正反向试机必须要加软启动控制!
因启动电流大,互锁功能差!极容易相间短路烧电机!

网友E:
俺家修电机拿过来吧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