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常开常闭用快捷键怎么快速转化?

楼主(2011-06-17):
试出来过一次,就在弄不出来了。欧姆龙和施耐德PLC都有的。。。

网友A:
F2....F3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楼主:
不会这么简单吧。我也是试过几百遍了。。。。只能新建一个,不能从本身改变啊

网友A:
晕死.。那我怎么就可以啊? 难道是楼主人品问题?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B:
楼主,你把你电脑键盘里的Insert键切换一下然后再用F2,F3就可以快速转换常开,常闭触点了

楼主:
楼上的很牛!!!谢谢,明天我就去现场试试~~~~~~~~~~~~~~~~~~

网友C(2012-02-01):
F2 F3

网友D(2012-03-02):
5楼的真聪明,以前用三菱的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咋就没有想起来了,唉,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