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关于外部中断指令

楼主(2011-06-17):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
假设是上升沿中断,如果在某一扫描周期中外部中断源被置1,而且在接下来连续的几个周期中这个外部中断源始终为1,那么在这连续的几个扫描周期中,中断程序是执行1次呢,还是外部中断源置1几个周期,就执行几个周期呢,谢谢了,三菱的中断这一点始终有点搞不懂

网友A:
上升沿中断,顾名思义,变量从0到1才执行中断,与0,1有什么关系。只要不产生0到1这个过程,那么中断自然不执行。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如果有PLC,试验一下就更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