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請問一下各位專家,我把寫好的PLC程式下載到另一台同型號的PLC,但機台啟動後,顯示的週期時間兩台不一樣,怎會這樣,同機型,同程式,顯示怎會不同,幫幫我,我弄好多天了

网友A:
我是外行,但我经历过,是欧姆龙CPM-2AH,内存里的数据拷贝不了,是要重写的。

网友B:
你试机是用的同一台设备吗?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C:
您这里所说的“週期時間”是指哪个时间?
设备设置的参数或是?

网友D:
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些,还有PLC型号
QQ32135553

网友E:
应该是寄存器数据或者其他参数没有拷贝过去。

网友F:
很多程序要靠寄存器里的数据才能正常运行,应该把数据重新设置。

网友G:
一定要把旧PLC的数据拷贝出来
``

网友H:
说的不太清楚 我不好瞎评论

楼主:
我是用三菱FX1N-60MT,我把新灌好同程式的PLC放入原機台,但人機顯示的機台作動時間卻不一樣,原PLC在人機上數秒時間為13秒一個週期,但新灌好程式的PLC也是13秒,但我用碼錶測了一下,卻是16秒,慢了3秒,所以機台動作不一樣,這是怎麼回事阿???幫幫我.謝謝

网友I:
PLC硬件的问题。

在东莞市

网友J:
买到了仿品 不是正宗三菱

网友K: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我用的是欧姆龙CP1L 我用程序从头到尾扫执行的时间与实测的时间不一样,时间越长相差越大。PLC扫描为8S,实测确要11。6S。不知到是不是与PLC本身的扫描快慢有关。我买的PLC应是正品,都是从总代理买的。

网友L:
试过类似问题,但后来还是用回旧的PLC 三菱1S系列

网友M:
PLC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N:
应该是寄存器数据或者其他参数没有拷贝过去。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