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楼主(2011-06-17):
本人有个松下屏需要改程序,但没有软件和编程线,那位大侠能帮帮小弟,屏型号:AIG32MQ02D-F    先在此感谢!

网友A:
软件到松下官网下载
http://pewc.panasonic.cn/ac/c/fasys/hmi/hmi/gt32/software/index.jsp
电缆自己找下图,可以自己做的,用鼠标PS2口,下面的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2069-keyword-%CB%C9%CF%C2%7C%B1%E0%B3%CC%CF%D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