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与变频器超速

楼主(2011-06-18):
PLC与变频器超速控制怎么做啊
求救高手....................

网友A:
超速控制?
什么意思?
是调速吧,调速看你是需要分段调速还是无级调速。
分段调速,需要变频器中设置多段速度,PLC中编程相应的Y接通就可以。
无级调速,可以用通讯的方法,也可以用模拟量的方法。

楼主:
是超速
比如变频器接了测速装置,那么变频器面板上面可以看得到转速的,
我想用PLC与变频器通信
PLC读取变频器的转速,从而达到速度的控制,监测来的数据在PLC里面就可以任意执行任何想要的动作。
监测转速的指令代码是多少???????(关键要这个)

楼主:
比如
操作指令 指令代码 数据内容
正转 HFA H02
反转 HFA H04
停止 HFA H00
频率写入 HED H0000-H2EE0
频率读取 H6F H0000-H2EE0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啊,关于通讯的那一章。